有谁告诉我电缆使用场合颜色

楼主(2011-09-23):
请问有谁知道plc的输入及输出线分别用什么颜色好,哪些颜色的线需要避免,十分感谢!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A:
好象都是用常规的,红色的不要用。

网友B:
貌似有个推荐标准,记得不太清楚,蓝色地、红色正,黄色火线,黄绿保护接地,棕色正、蓝色地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小日本的标准,24以下控制线用兰色,110V的高压控制线用红色,动力线黑白(那个忘记了),我感觉PLC的用兰色还是不错的,国际标准正是棕,蓝是负,你也可以给自己定个标准,黄色输入,兰色输出。红色高压部分。黄绿干啥用就不说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