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与4-20MA模拟量信号

楼主(2011-09-23):
有一4-20MA模拟量输出的红外测温传感器,他的量程是0到500度,用的2AD模块,PLC读取出来的值是484,测量电流是4.9MA,我想问一下,这个484是多少度?现,在我是在室内温度测量,大概温度是28度,这个28度能跟4.9MA对应起来,

网友A:
你的测量有误差,2AD的分辨率是0到4000。你的模拟输出是4到20毫安,那对应2AD的数字量就是800到4000。安你测量的4.9毫安的电流那PLC读取的数字量应该是980。测量的温度是0到500,那1度对应的数字量是8,最后的温度是122.5度。你测量的误差太大了。如果按照PLC读取的数字量计算,那 温度是60.5度。
.要是按照28度计算,那PLC读取的数字量应该是224。

网友B:
FX2N-2AD的出厂设置是按0-10V对应0-4000的输出,如要输入4-20ma,必须对模块上的偏置量和增益量进行调整,使4-20ma对应0-4000.
从484数字看,楼主显然没经过调正。
从4.9ma看,传感器输出正常。
(4.9-4)/(20-4)×500=28.125度

楼主:
2AD模块是新的,第一次接入4-20MA需要调节偏置和增益吗,那这可为难了,要拿什么来调呢?

网友B:
给你调整方法

网友C:
2AD出厂设置是0-10V的,如果模拟量是4-20MA或0-5V的话要进行偏置和增益的调准的
!!!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