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车的蓄电瓶可以变出交流220V的电吗?

楼主(2011-09-23):
轿车的蓄电池可以变出220V的交流电吗?就是说在车里能不能接上PLC编程序,就几分钟的编程,不是长时间。
还有就是我用这个220V的电,再用变压器变出2相380V接到变频器上进行调试,就几分钟的调试。这样可以吗?电瓶能带多大功率的变频器?
这样做可以实现吗?对车有什么影响?请师父指教

网友A:
1。楼主可以买个12V转220V的车载逆变器,接头就是接点烟器的那种。
2。如果是轿车的电瓶,再升压到380V带变频器估计够呛,毕竟轿车点烟器保险丝一般在10A左右,不会超过20A,能带多大功率的负载您可以换算一下。

网友B:
用逆变器可以实现,功率不大的话不会对车子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C:
1楼说的没错,买个逆变器吧!估计200W的足可以了。改装一个使输出为单相380V,或买个380/200的变压器倒过来使用。

网友D:
带PLC没问题,带变频器电池容量小了

楼主:
变频器不带负载,只是接上电调试一下,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E:
成本有点高 发电的效率不够理想

网友F:
轿车的电瓶大部分为6Q60,直流功率720W通过逆变器,可以逆变220伏。能满足你的要求。但升压变压器不要超过100瓦

楼主:
单纯接变频器上电调试没负载的话,大约能带多大功率的变频器?

网友G:
买个车载逆变器220V/500W以内完全没问题,但两相380V就有问题了;总的就是假如你的蓄电池是80AH的你的车载逆变器输入电流为10A的话可以供你8小时的电(理论时间),能带多大的变频器要看你的变频器的负载量了你可以空载时量一下变频器的电流有多大;至于逆变器三相的市场上很少单相的市场上大把。

网友H:
有啊我在大货上有见过车载逆变器

网友I:
完全可以做到,1个750W的逆变电源才180元,DC12V变AC220V。有了这个逆变电源以后做什么都可以了。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