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西门子STEP V5.3_EN Pro SP3安装完后装不了授权,求助!

楼主(2011-09-23):
以前没用过西门子PLC,装了个英文专业版的软件,开始可以用,但关机重启后就打不开了,提示如下图片:
下载几个版本的授权Simatic_EKB_Install_2011_05_22 ,这是最新版的,都不行,只能将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修复安装一下才能继续用,很麻烦。
还请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帮我看看呀?

网友A:
在操作系统的服务管理 里面,设置授权管理器为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操作系统的服务管理 里面,设置授权管理器为自动。
能详细说一下吗?不明白,“服务管理”是什么东西?在哪里?你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吗?

网友B:
开始
》》》
设置
》》》
控制面板
》》》
管理工具
》》》
服务

西门子STEP V5.3_EN Pro SP3安装完后装不了授权,求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