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饲服电机换向?

楼主(2011-09-23):
普通三相电机方向如果不对,只要调换其中的两条线就可以了,而交流饲服电机却不能对调其中的两条线,要修改驱动器的参数才能调转电机的方向,各位大师能帮忙解释下吗?
重在积累!

网友A:
只能如此,必须的!可以用人机界面直接控制换向的。

网友B:
因为是伺服而不是普通电机,普通电机换了一相就是改变了旋转磁场,而伺服电机也改变了旋转磁场,但是编码器的计数方向没有改变,小心飞车哦。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