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饲服电机转向?

楼主(2011-09-23):
改变三相异步电机的方向,只要对换其中的两条线就可以了,但是改变交流饲服电机的方向却要改变驱动器的参数才可以完成,各位同行能解释下吧,多谢了!
重在积累!

网友A:
有编码器的,当然只能改参数,不然里面的数据就乱了

QQ:84818626

网友B:
你这电机改不了哦,喂些对应的饲料吧

网友C:
私服是闭环,如果你私自改变方向,却不告诉驱动器,那么与本定算法不符,将会出现飞车或者不转现象。所以如果你只是用于简单的控制,那么要该参数或者外部输入来告诉驱动器你要换向,这样才不会出现算法胡配套
下载积分:+2(宽容) 热心助人

网友D: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