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解伺服单轴、多轴

楼主(2011-09-23):
伺服控制器里面所说的单轴,多轴是什么概念?具体指什么呢?

网友A:
单轴的只能控制一个轴的或者是单独运转,多轴的是可以多轴联动,如插补 凸轮等

QQ:84818626

网友B:
建议楼主去书店找随便找本数控方面的书籍,先扫扫盲!!免得大家在此不好回答!!这样的回答太费力!!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互不关联的一轴或多个轴,多轴一般是表示轴与轴之间有关联,比如插补,走曲线的一般是那种

楼主:
谢谢解答。
求解伺服单轴、多轴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