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1-09-23):
我想选个 电机 来带动双链 去 输送东西(物品),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怎么选!!请大家指导指导!!
需要运行到某个位置 通过开关控制电机停止!
有个设备的图片:
这个电机应该怎么选呢????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你那货物有多少分量,然后计算需要多大的驱动扭力,再考虑减速比然后选电机需要多少扭力??

网友B:
链条的运转速度,拖动的重量,等因素。

网友C:
先计算一下运输重量和速度,再根据需要选电机。停止很好解决

楼主:
谢谢大家,明天我去找找数据,试试看,以后还要请教大家!

网友D:
按负载选择电机的功率,扭矩;按定位精度选择控制方式,电机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