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3):
用CCD检测产品,产品分良品与不良,其中不良又分为五种不良,检测结果良品或不良(是哪种不良)数据要能保存到EXCEL里。不知用松下PV200图像处理装置加易控组态软件能否实现?向高手请教,或有用过图像检测的帮说一下您实现的配置。先谢了。补充:谢谢一楼的哥们!速度是一秒一个产品,像机打算选2M黑白机(ANPVC1210),光源还没找到资料,还想请问一下,像机照一次能否分别判出是哪一种或几种不良,还是要拍五次一次判一种不良,组态软件内没有与PV200图像处理装置通信的驱动程序吗?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A:
速度要多少,用什么样的相机?怎样的光源,这写是最重要。图像处理和易控通信就要自己去写通信程序。

QQ:84818626

网友B:
这个,一般图形处理软件都可以保存到数据库,组态软件也是可以操作数据库,所以两软件之间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其次你说的是不是要拍多次,如果拍一次就可以分出所有,那么就看你的处理软件能分出?

网友A:
引用楼主何舞汽于2011-09-23 17:52发表的 用CCD检测产品五种不良EXCEL保存检测结果 :
用CCD检测产品,产品分良品与不良,其中不良又分为五种不良,检测结果良品或不良(是哪种不良)数据要能保存到EXCEL里。不知用松下PV200图像处理装置加易控组态软件能否实现?向高手请教,或有用过图像检测的帮说一下您实现的配置。先谢了。补充:谢谢一楼的哥们!速度是一秒一个产品,像机打算选2M黑白机(ANPVC1210),光源还没找到资料,还想请问一下,像机照一次能否分别判出是哪一种或几种不良,还是要拍五次一次判一种不良,组态软件内没有与PV200图像处理装置通信的驱动程序吗?

PV200图像处理装置我就没有用过,我见过有人用图像采集卡采集图像,然后自己使用VB 和vc开发的,以你的速度,很容易实现的,只要先把正确的图像拍到电脑里,所拍到的图像经过图像采集,然后经过滤波之类的处理,与基础的图像做对比,这样的过程,对于电脑的图像处理要求非常熟悉,厂里的这个项目最终失败,现在找了家专门视觉的厂商,还是有瑕疵,不是很稳定,但我们的要求比较高,最高要求每秒15个图像,多种的检测要求。
还要提醒,触发拍摄图形的信号也很重要,,到底是请厂商还是自己开发,就要看自己的能力。

QQ:84818626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们了,看来自己弄还是有难度,外发算了。
闲坐莫谈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