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ex-sx PLC np1n-08的CPU换电池把程序搞丢了 有2台机,可以拷贝过来吗?

楼主(2011-09-23):
micrex-sx PLC np1n-08的CPU换电池把程序搞丢了 有2台机,可以拷贝过来吗?

网友A:
可以的,但要注意输入、输出是否一致

网友B:
如果两台一样当然可以

网友C:
SPH哪来这个型号?要么NP1H-08
如果你没有源程序,你可以使用D300win软件的备份功能将正常运行的程序从PLC中备份出来,然后重新导入丢失程序的机器中,备份后的程序只能用于下载,不能用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