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能控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1-09-23):
有一个200w四线的小步进电机,想用单片机给控制器脉冲驱动,不知要如何做,请指点。

网友A:
看你这问题问的,PLC也是单片机做的吧

网友B:
首先“用单片机能控步进电机吗”这个是肯定的!!因为PLC说白了也是单片机,只是它做的在运行方面相当可靠。之余如果驱动驱动器这个就要看你单片机写程序的功底和能力!!

网友C:
用单片机当然可以了。单片机控制私服和步进比PLC有先天的优势。要有比较好的编程基础才好。编好程序后还要布板。

网友D:
你要做的是直流控制器吗

网友E:
现在已有很多专用芯片(THB7128),只要在CP口输入脉冲就行了。

网友F:
恩,5楼说到点子上了。
其实单片机就是发脉冲而已,脉冲发给功率驱动模块,也就是THB7128,然后功率驱动模块会控制各相的电流,以此驱动步进电机。如果你想自己设计功率驱动部分的话就是找不自在....

网友G:
人家说的是单片机给驱动器发脉冲,肯定可行的。难度也不大,可以自己找这方面的书看一下,做技术学习玩还行,商业性不大,除非量很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