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变频器老跳负载突变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23):
160KW变频器 水箱拉丝机 变频器不定时跳负载突变 是不是电机电源线破皮了?

网友A:
这问题还真是不好说!!看来还得需要楼主自行检查啊!!隔山打牛不好指挥!

网友B:
可以检查一下电机的绝缘有多高

网友C:
变频器参数设置对不对,三相电流平衡不?电机绝缘底于0.5兆欧,负荷是否过重?

网友D:
启动的时候,还是正常运行的时候。

网友E:
你查看你下机械轴承是否完好顺滑?

楼主:
靠 居然是收线跳了 没负载了跳

网友F:
看下变频器报警代码,对应说明书查下。

网友G:
可以检查一下电机的绝缘有多高
迷你机电自动化
http://0594-8885588.com
lizhihua

网友H:
负载过热

网友I:
那是所带负载太重

网友J:
按8楼说的做

网友K:
可能联动轴 有问题

网友L:
首先用钳表检查电机的电流正常不正常,如果电流、电压都正常的把变频器参数初始化后让变频器完全断电,上电重新设置过参数

网友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