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判断

楼主(2011-09-23):
我一台海利普37KW的变频,有时经常跳闸,跳闸之后开不起来,把它放一宿到第二天就又好了。,风扇也没坏,不知道为什末,请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A:
呵呵,我顶你一下

网友B:
看看跳闸是的报警记录不就知道了

网友C:
检查输出模块的驱动部分的电源与
滤波电容

网友D:
把驱动电容和PC929全换了

网友E:
看看报什么警

网友F:
跳闸之后要按复位键,如果按复位键还开不起来,说明硬件电路有损坏。如果能显示说明电源电路完好,检查驱动电路。

网友G:
这种情况基本上是因为滤波电容的原因,建议更换同规格型号的滤波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H:
看一看报警记录显示的故障码

网友I:
都说开不起来了还看什么代码兄弟们,向上面说的查电容和均压电阻

楼主:
有时显示加速中过流,有时显示输出接地,问题是也没加速,电机也拿绝缘电阻表量过,没问题,因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吧 谢谢大家

网友J:
我觉得修好了以后对工作环境改善一下是最好的

网友K:
主要看看现场的温度 温度过高导致变频器在带载的情况下过热 就会自动保护掉 等变频器温升恢复正常的时候有可以开了 所以你要看现场的温度 带负载的情况

网友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