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PLC同信问题

楼主(2011-09-24):
两个FX2N的plc怎么进行无线通讯?

网友A:
485通信就可以的。现在又用于485通信的无线通信模块的

楼主:
要用到调制解调器,具体怎么弄我忘了。就是想知道这个是怎么来实现的。

网友B:
无线通讯那么你要有无线通讯模块,然后用串口和无线模块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