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中 记忆接通延时器

楼主(2011-09-24):
200中有记忆接通延时器TONR
但是300中没有这样的定时器,请教大家,怎么才能实现这个功能啊谢谢

网友A:
S5定时器:S_ODTS
Good Luck~

楼主:
我模拟了下S_ODTS,好像不行啊,当输入断开后,再次输入时候,定时器会重新计时,我想接着原来计时

网友B:
在硬件设置中好像有的

楼主:
请指教下,具体哪设置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指教下,具体哪设置啊谢谢
累积定时器,Step7不支持,你需要自行编写FB解决。
Regards

网友A:
实际上,即使使用梯形图,在Step7中构建一个累积定时器也不是一个困难问题。

网友A:
输入变量IN用于定时器激活信号的输入,RESET用于复位定时器,而PT用于设定需要定时的时间。timer_num用于将定时器编号传入。
总体的设想就是在FB中构建一个自复位的定时器,让其不断产生10MS间隔的定时器脉冲信号,从而对变量进行累加,如果变量等于设定时间,那么就对输出置位,而RESET则是对内部静态变量清空并复位输出。
而ET则是看已经过去的时间,主要用于调试的方便,没有也无所谓。

网友A:
而因为需要累积,因此变量需要使用静态变量,因此:
而为了累加的正确,包括上升沿的处理也同样使用了静态变量。

网友A:
首先,在程序中构建了一个自复位的定时器,用于产生时基脉冲。
然后,在程序中对时钟脉冲进行了累加与比较输出。
最后,对RESET进行处理。

网友A:
最后附上上诉代码的程序,请使用Step7的解压功能解开。
程序写的不完善,主要是抛砖引玉给你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而已,你可发挥的余地相当的大。

楼主:
十分感谢你,给我启发很大

网友C:
有没有 s7-300/400的有授权的编程软件啊
59513334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