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系列的PLC的问题?

楼主(2011-09-24):
是Q02CPU,加QJ71C24N-R2,QJ71C24N-R4 ,和QJ61BT11N.
问题是进入程序后,更改程序后,那怕是很简单的程序。就会造成整个程序动作混乱,
把加的程序删掉后就恢复正常,请问有那些方法可以做到这样?

网友A:
我不懂,学习中!

网友B:
不明不白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Q系统,不懂啊

网友D:
还是程序原因,建议重新检查下以前的程序是否存在bug,例如IO分配错误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