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如何调节

楼主(2011-09-24):
我公司有一套称重系统。有一个称重传感器老手偏差一公斤。如何校正调整它

网友A:
补偿,嘿嘿。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jxh668

网友B:
不知你的有没有标定功能

网友C:
你是所有重量都是偏差一公斤吗?如果是的话,那么请重新设置零点。否则重新标定。具体标定方法请咨询仪表厂家

网友D:
请从新设置校正偏差系数

楼主:
没有进去的系统软件

网友E:
自己用砝码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