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 GX Developer 一个灯闪烁梯形图程序怎么写 ?

楼主(2011-09-24):
我用的三菱GX Developer软件 其中要写一个输出点的闪烁控制程序。怎么写?哪位师傅给发个梯形图或者加我QQ 指点一下! QQ736575491

网友A:
LD SM1032
OUT Y0
1S闪烁,SM1033是2秒闪烁
| |——————————————(Y0)
SM1032
SM1033

楼主:
这个软原件是ON OFF 都是保持一秒的吗? 还是每到一秒的时候闪烁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Q02H CPU

网友B:
里面有0.5 1秒 等都有,看看特殊继电器, SM开头的。

QQ:84818626

网友C:
用特殊继电器啊,M410 ,M411 ,M412,

网友D:
这得看你打算闪烁周期是多少?有的很简单,有的就得多出两三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