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站内兄弟有没有台达PLC编程高手啊 ?

楼主(2011-09-24):
先前弄了LS产电,因为不熟悉软件,把空白程序下载进去.把PLC搞挂了...自己的胆子都小了。最近我想尝试一下台达..下载线买了...不敢动...发帖就是想站内台达高手帮忙,要下载程序应该点软件那个选项??????????台达高手快现身 .............请赐教.........在此我先谢谢广大热心人了。

网友A:
高手不是我,下载要按PC=>PLC按键就会弹出通信窗口,这时你可再检查一通信模式是不是选中PC=>PLC,检查无误后按确定就可以。

网友A:
上载要按PLC=>PC按键就会弹出通信窗口,这时你可再检查一通信模式是不是选中PLC=>PC,检查无误后按确定就可以。

楼主:
到底应该点什么啊 ?我是想把PLC程序下载到电脑里。点什么选项师傅??????、、高手

网友A:
把PLC里的程序上载到电脑里要按PLC=>PC按键

网友A:
要按PLC=>PC按键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A:
楼主不要一朝被蛇咬一世怕草绳。

网友B:
要胆大心细,如果PLC没加密码而且机床要用,建议楼主只上载程序学习,不要玩下载。

网友C:
楼主自己先玩一下编程软件,有闲置的PLC的话就可随便玩了,只要线不接错就行

网友D:
工控人还是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