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通信问题

楼主(2011-09-24):
信捷触摸屏显示“正在通信”PLC口站号0的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A:
触摸屏与PLC通讯电缆有问题,你检查一下。

网友B:
楼上所言正确,除此之外不排除通信参数设置错误问题!

网友C:
1、可能通讯线有问题
2、可能软件设置有问题
3、是不是用串口下载,如果不是串口用USB转的话也可能通不上
4、可以把屏后面的第二个脚拨上去,变成强制下载模式试试。

楼主:
后来更换了触摸屏24V电源板解决了问题。

网友D:
电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