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FBS-40MC上载程序后自动运行失效

楼主(2011-09-24):
FBS-40mc和触摸屏通讯,接电脑上载PLC程序备份后,插回数据线自动运行功能失效,程序是未加密的,手动运行功能正常,听说有高手编写的FBS程序不加密码,,当你上载程序后部分功能会失效,不知是否是这样的,上载的程序写到新的PLC也不能正常运行,其他同行有没有碰到过内似的情况,这是程序中动了手脚吧,大家发表一下见解。

网友A:
断开屏的通讯让某个功能失效的想法应该可以。但是PLC没PASSWORD,你联线看看应该可以得到答案的。
据我了解,永宏目前好像没有从硬件或者编辑软件上提供这样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