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达触摸屏上更改三菱输出端子如何编程

楼主(2011-09-25):
请教各位大哥:机床输出端子常常烧坏,在台达触摸屏上更改三菱输出端子如何编程

网友A:
不可以这样做,读出三菱PLC的程序,把坏掉的输出点改为备用的。

网友B:
用间接寻址,如信捷的Y【DO】,改变D0的数值就可以改变输出点。三菱的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