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恩士KV-1000怎么通讯?

楼主(2011-09-25):
我有KV-1000-M204L下载线和USB-CIF31转换线!请问我的线型号对不对?应该怎么设置?请教一下前辈们!希望有图解!

网友A:
kv1000支持USB通訊,兄弟為何不用?關於串口通訊請參看附圖

楼主:
对不起!我用UBS通讯!可以USB插上电脑没反应!!是不是要驱动的?请问驱动在那里下?
我也是用你方法通讯设置可以就是弹出这个框!PLC的SD/RD都亮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通讯不上!请帮帮忙

网友A:
1.驅動就在你安裝的PLC軟體路徑中
2.使用串口通訊,檢查你的通訊設置參數,重點檢查端口(只要線沒有問題)
谢谢你!我已经搞好了!原来用USB真的简单很多!可是里面锁了密码!还是谢谢你!

网友B:
直接用USB进行通讯啊!你的驱动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