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用西门子触摸屏的进来看看Smart700

楼主(2011-09-25):
公司要换触摸屏,今天拿来一个西门子的700,今天做了一个小程序放进去,缺点真多,,,第一下载速度慢,我的是原装线。第二组态麻烦,第三反应速度跟老太太走路一个效果。简直是崩溃。。。不知道大家用的感觉怎么样。不是我恶意诋毁西门子是真的这个屏没的说了。。难怪价格低。还不如国产的屏好。

网友A:
楼主,那是你不会用吧,其他的咱先不说,就说Wincc flexible软件的功能和易用性是国产触摸屏软件无法比拟的;下载速度也是挺快的,你用过Pro-face的GP2000系列屏那就知道什么叫下载速度慢了;反应速度也是不错的,我用了几十块SMART 700了。都没有出现过楼主说的情况。唯一的缺点就是不支持脚本功能,支持的第三方PLC太少!楼主用不习惯就不要说人家的东西不好用,假如你买辆捷达汽车开习惯了,再让你开奔驰,我相信很多操作都和捷达不一样吧?那你能说奔驰的汽车不好用?

网友B:
我用的状态没有像楼主你这样。只是有些功能没有像西门子高端机那样丰富,至于运行速度应该可以,特别是清晰度比较好。支持第三方PLC确实少。

网友C:
坚决不用用外国低端货,

楼主:
我也没有用到什么特殊的功能,就比如说,组态一个指示灯,PLC那边输入了,屏这里大概需要1S时间才开始闪烁。。是什么情况????

网友D:
狗屁,那是你不会用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有用到什么特殊的功能,就比如说,组态一个指示灯,PLC那边输入了,屏这里大概需要1S时间才开始闪烁。。是什么情况????
老大,说你不会用你还真不会用啊,组态变量表表的时候,里面不是一个采集周期这项参数吗?默认的是1秒,你把它改成更低的数值即可!

网友E:
我个人感觉还不如MCGS的好用,特别在动态画面显示方面,色彩也没MCGS高

网友F:
难道遇到山寨 了?

网友G:
路过,没有用过,还真说不出什么话来的

网友H(2011-12-22):
西門子的東西聽說很貴,屏的話,國產的就很不錯了,如EV,威綸,等等,功能在中低端上很好,價格也便宜

网友I:


网友J:
有没有·smart 700 软件,谢谢,1228177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