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松下PLC与欧姆龙旋转编码器,实现角度控制及测速

楼主(2011-09-25):
PLC型号 FP0-C32T,编码器,E6H-CWZ6C, 要求,对设备实现360度角度控制同时测出速度。角度控制:设备正转时度数增加,反转时减少(0-359度之间)。不论正转反转,同时测出设备速度。 我的做法是,把PLC系统寄存器里,高速计数器模式设定为方向辨别(X0,X1),这样通过编程可以实现角度控制要求,测速是按照1S时间内测得的高速计数器经过值计算出来的。现在的问题是,测角度时要周期性的给高速计数器经过值清零,这样测出的速度就不准确了, 我是新手还请老师们多指导,多谢了

网友A:
欧姆龙编码器有没有数据写入功能的,比如说附值H000,AUTONICS是没有的。

网友B:
使用三菱的FX 系列,有高速计数器接口,可以使用2相的编码器输入,高速计数器已经有方向的辨别,不用程序实现,速度的只要SPD指令就可以测出速度,可是要滞后一个测速的时间,看你系统的要求能否达到?

QQ:84818626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问题已解决,,我的做法是,将编码器A、B相脉冲接X0、X1,同时将编码器A相并接入X3,PLC高速计数器设置CH0(方向辨别X0、X1),CH2(加计数输入X3)。这样CH0通道测角度,CH2通道测速度,互不干扰。

网友B:
只要一秒的延时不影响你的精度就可以。

QQ:84818626

楼主:
测速时间的长短,设备调试时再确定,

网友B:
我以前用的编码器是360的,脉冲数不够,显示的速度变化很大,惨不忍睹,建议最少要到1024以上才行,或者加大编码器的速度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