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5):
LD  X1   PLSV  K3000  Y0  Y10这条指令中Y10是指定脉冲输出的方向,请问各位师傅当X1闭合用D8140监控Y0输出的脉冲时就发现它是从﹢到﹣的变化(16位的时候是32768个脉冲),如果Y0连接一个伺服驱动器驱动电机的话,电机是不是从正转到反转也跟着变化。我不理解这个Y10在实际上用的时候是怎样控制它在电机的正反方向,希望有师傅能长细解释一下,先多谢!

网友A:
当Y0   ON时是一个方向    OFF是反方向
具体是正转还是反转   要看你是正逻辑还是负逻辑

网友A:
不好意思  打错了  是Y10

楼主:
先多谢探索解密了!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希望有个长细的解释

网友A:
去三菱网站下载一个FX编程手册    上面讲的很细

网友B:
是不是打错了,好像没这指令,是PLSY吧?

网友C:
[PLSV  S.  D1.  D2.]
S.:输出脉冲频率
16位指令:1~32767HZ,-1~-32768HZ,
32位指令:1~100000HZ,-1~-100000HZ

D1.:脉冲输出起始是址
只能指定Y000或Y001,可编程控制器必须采用晶体管输出方式。

D2.:旋转方向信号输出起始地址
对应S.的正负情况,
S.为正(+):D2-:ON
S.为负(-):D2-:OFF

旋转方向的指定,根据输出脉冲频S.的正负符号决定.
比如:正值K3000,负值K-3000,对应的Y10就有两个情况:输出频率S.=K3000,Y10=ON;输出频率S.=K-3000,Y10=OFF.
这样由控制方向信号的Y10的ON或OFF来决定了电机旋转方向。
  • 下载积分:+2(msk123456) 真诚感谢!

网友D(2011-11-04):
    Y10是方向,是正解
    不接Y10,不管你监控到数值加还是减都只有一个方向

网友E(2012-05-15):
    也就是说Y10是根据S的值自动生成

网友F:
    6楼正解

网友G(2012-08-19):
plsy和plsv用法差不多啊

网友H:
PLSV是可变频率脉冲输出,关键功能在于运行中可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