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D模块

楼主(2011-09-25):
大家好!
本人初次接触三菱QD模块,模块中已经写好程序,我通过软件将里面的程序读出进行修改,修改后为什么没有变化?将修改后的参数读出来还是原来未修改前的参数,请高手给予解决,谢谢啦!

网友A:
按理来说,你修改了以后应该写进去,然后再读出来。。。

楼主:
我将参数修改保存后进行上传,但QD里面的参数没有发生变化呀,不解?

网友B:
修改后断电或复位

网友C:
要是用的是work2的话 最好编译一下再写进去

楼主:
首先感谢1楼、3楼、4楼主的解答!我用的是EB6000的屏。修改后我将PLC的cpu进行了复位和断电操作,到目前还是没有解决?着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