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产量的问题

楼主(2011-09-25):
最近在做一个程序,想做出日产量,总产量,显示在人机上,但是程序上不知道如何实现,各位能否指点一二,最好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A:
累加不就好了吗?

网友B:
日产量用加1指令,总产量用ADD指令

网友C:
用加法指令就行了

网友D:
用日期判断,上电时累加数为同一天的就继续累加,不同一天的就把数据寄存器加一累加就可以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