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3U为何频繁报警

楼主(2011-09-26):
我厂煤气站用的PLC是FX3U-64M,前段时间第一个报警不能开机,把程序抽出来传到另一个新的就能再用一段时间,反复这样要不停的换新PLC才能用,到现在已换了三个新PLC了.更换下来的FX3U通电ERROR灯就亮,请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那你也要在线监控一下是什么报警啊

网友B:
1。程序设计有问题。2,扫描时间有可能过长

网友C:
程序拿来看看

网友D:
1。程序设计有问题。

网友E:
这个还真不知道 请高手来指导一下

网友F:
监控一下报警原因?报警的PLC清除内存后再重新输入程序,能用吗?

网友G:
我可以解决,很可能是硬件坏了

楼主:
在我看来多数是程序问题,不应该是硬件问题,前天又换两台了.三菱的PLC质量不可能这么差吧!一两台还说得过去,五六台说不过去,它还有个时间性一个月一台.这段时间忙,没什么时间去帮朋去看,这里传上程序,大家帮忙参考参考,程序是用三台主机并起来的

楼主:
补充说明:把报警的PLC里的程序抽出来再写进去,程序会乱,会少,有些地方变黄色,步数也多出很多。写进新的PLC里就可以用一个月左右,

网友H:
很明显,程序被做了手脚

楼主:
我对这行研究不是很深.一般的我还是会写出来看出来,高深点的指令就难倒我了.对这几台PLC的程序问题我是早怀疑是被做了手脚的.现在得到高手的印证应该是没错了,谢谢你们!因昨天我把有问题的程序删除掉,自己写另一段进去,PLC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