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关于三菱plc的特殊模块 求助 望大侠解答 小弟不甚感激 急急急

楼主(2011-09-26):
现共有2个压力、2个温度、1个流量、一个PH值需要在触摸屏上监控 分别用什么扩展模块呀
我只知道 压力用FX2N-4AD模块 温度用fx2n-4AD -PC或者是FX2N-4AD-TC模块
那么流量和PH值怎么监控用什么模块呀 !
望高手解答 不甚感激

网友A:
FX2N-4AD模块,标准的电压电流输入就可以,在PLC内进行转换,在触摸屏上直接读取,或在触摸屏进行线性运算都可以

网友B:
看你的流量和PH值的传感器输出的是否标准电流或电压信号,是则就用你说的4AD就行了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