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与电脑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1-09-26):
各位师父有没有三菱F2连电脑通讯连接定义,小弟得到一个免费的想学习…不知道怎么连接、希望前辈赐教!谢谢!

网友A:
买一个通讯电缆,这个PLC很老了,停产了

网友B:
方法也不知道啊

网友C:
可以通讯,并可以监控 编程 上下载。但是成本太高了。那个通讯的卡就3K左右,在使用SC-09 的电缆连接电脑。DOS的编程界面(肯定是全英文的)。

网友D:
要学就学新的,费了很多的精力,学完了没用。不如学新的,就象学算盘和计算器一样,现在学算盘是做秀。学计算器是实用,你认为哪?

网友E:
要用一个通信适配器外加通信线SC-09就可以边电脑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