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PLC元件硬件地址

楼主(2011-09-26):
请问:PLC元件内存硬件地址 怎么算的
X0是0080,Y0是00AO,M0是0100,
请问 :怎么推算啊,譬如,我要M100的地址,怎么算

网友A:
多看看手册哦

网友B:
你用的是Q系列的PLC吧? Q系列的PLC有对应的输入输出模块,还有混合型的输入输出模块,点位占用多少,根据基板上卡槽和实际输入输出来选。一个卡槽可以占用16位或32位或64位,若第一个卡槽占用16位分配输入点,第二个卡槽占用16位分配输出点,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X0是0080(占用16位:0080~008F)开始,Y0是00A0(00A0~00AF)开始,M地址的分配需要楼主查看下对应的PLC手册了。。

网友C:
M是内部继电器,也有硬件地址?
三菱PLC元件硬件地址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