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09-26):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
工业用触摸屏如三菱和台达品牌,能否当显示器用?多谢先

网友A:
可以。
但是前提:
触摸屏需要带有RGB输入
问题:
触摸屏的显示分辨率均不高,当显示器用不是在作践自己么。

楼主:
请教何为RGB输入???

楼主:
我手头的触摸屏都只带D-SUB9针插头,可以吗?如可以怎么转换接头?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