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D1000寄存器使用

楼主(2011-09-26):
三菱PLC内D1000~以后的文件寄存器是否可作为一般的数据寄存器使用吗?

网友A:
我依稀记得,D1000好像不叫文件寄存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D1000是文件寄存器,你牛

网友C:
不是,错了
技成培训网

网友D:
FX系列D1000以后可以设为文件寄存器,不能作为一般的数据寄存器使用。
只能BMOV指令传送/反向传送到一般的数据寄存器。
具体见FX系列编程手册BMOV指令介绍.

网友E:
三菱FX1s FX1N FX2N FX2NC 系列的PLC D1000以后均为文件寄存器,与通用寄存器和一般的特殊寄存器都不同,。每个不同型号的PLC都不同,比如A系列 Q系列的又有所差异,你对应PLC的型号去查相关的资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