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1-09-26):
小弟现做了项目,用的是三菱的GOT1685触摸屏,开发好的画面下到触摸屏上,出现按钮没显示,触摸时有声音。
请问各位达人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按键背景颜色没有设定好

楼主:
按钮和背景颜色差别挺大滴,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B:
今天发现按钮属性对话框中的指示灯设为按钮时,可以显示出来,设置为位时就不显示,我做的程序和画面是带灯按钮,需要指示灯设置成位,请各位高手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C:
查看画面设计手册吧,这个新出的机器,用的人不多,看看按钮属性和按钮是开关设置是点动,置为,还是画面切换用的

网友C:
没有用过这款机型,我之前用GT2做的工程,可采购买不到GT11,15,的屏了,临时改成给GT16,等屏到了,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位的意思应该是某个软元件置为1了,才显示的

网友D:
唉,按钮可以带指示灯,但指示灯只能显示,不能作按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