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6):
监控温度 我知道可以用三菱的专用模块,  即FX2N-4AD-PT是与Pt100型温度传感器匹配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FX2N-4AD-TC是与热电偶型温度传感器匹配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除了这两个以外,我是否可以直接用FX2N-4AD 模块的  不用他的温度专用模块

网友A:
可以的,但可能需要温度变送器和温度传感器来配合。
“温度传感器指的是热电阻、热电偶等器件。温度变送器是将热电阻、热电偶产生的信号转换成4-20MA的仪表。现在也有将两者作成一体的。 ”
这是我查到的资料,那是否可以直接用热电偶传感器  输出信号是4-20mA的信号的

网友B:
可以用温度变送器,要注意温度变送器的量程。
'温度传感器指的是热电阻、热电偶等器件。温度变送器是将热电阻、热电偶产生的信号转换成4-20MA的仪表。现在也有将两者作成一体的。"只是我查到的资料  如果 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就标准信号4-20mA的  是否可以直接用的  谢谢

网友C:
路过学习!
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D:
  FX2N-8AD 可以直接使用,要做硬件设定的
硬件要怎么设定的

网友A:
不论是分体的还是一体的,只要输入到模块的模拟量信号在模块的范围内,就没有问题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E:
温度专用模块其实就是用软件实现的温度变送器,因为热电偶或热电阻输出的信号不是标准信号,需要将其转换成标准的电流或电压信号才能被PLC识别,所以不可以将热电偶或热电阻信号直接接入AD模块中,必须接入AD-PT或AD-TC模块或通过温度变送器后再接入AD模块

网友E:
热电偶输出的是非线性mv信号,而热电阻输出的是非线性阻值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