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宏指令

楼主(2011-09-26):
什么叫宏指导令,那位高手能写一段程序说明一下,先谢了。

网友A:
@MACRO
WAIT();
G53 C0;
M217M218;
M144;//OPEN DOOR
WAIT();
M85;
M90;
G04X1.0;
M20;//BACK
IF #6001<>1 THEN
M70;
END_IF;
M105;//料盘抬升动作一次
M205;
M21;//上料机构至中点
M106;//尾座回
G4X1.0;
M22;//至前点
M206;//尾座进
G04X0.6;
M20;//至后点
M244;
M99;(数控上用的,这个是控制几个电磁阀的,共享一下)
下载积分:+5(zhangzhitao)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