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子上的磁瓦破成两半,我把它粘起来还能用吗?

楼主(2011-09-26):
伺服电机转子上的磁瓦破成两半,我把它粘起来还能用吗?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不能用,因为断了以后有形成了N S极

网友B:
电机已经报废,脱落的磁铁留着给儿子当玩具吧。

网友C:
可以用AB胶试试看

网友D:
不能用了,即使你把它粘起来能够转,精度也无法保证,尤其是磁极的位置与检测器无法同步

网友E:
不能就像磁体你把它分两半还能粘的起来

网友F:
去掉一半只粘另一半应急还是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去掉一半只粘另一半应急还是可以的。
留下拆另件吧,这样的话应该没力的,还容易坏驱动器。

网友H:
不能用了,要是有相同的磁瓦换一个应该可以

网友I:
不能用了,换新的把,去买片同样的换上去

网友J:
不能用的,这个钱不能省了

网友K:
不能用了,磁铁的极性变了,两个断面变成了相同的磁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