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6):
本人所使用的宽带速率是2MB,在打开本网页时速度很慢甚至有时打不开。
其它网页显示速度均正常。
已用本站作为主页。
即使不设置成主页情况依旧。
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此类现象。

网友A:
我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刷新太慢了。不过已经习惯,论坛的内容不错,网速慢一点,我不介意。

网友B:
首先感谢楼上两位提出的意见!

网速问题有很多种原因:

1,网页程序简洁度。 这种要请反映首页,版面,贴子,下载这四种分别的速度如何。
   -->我个人感觉目前首页有点慢,其他方面还好。
   -->最近我一直在优化一些细节,试图使程序更简洁。
2,服务器硬件及软件配置。
   -->这台服务器用了有两年了,是有点影响
   -->如果要换硬件,费用先不说,通常要停网两三天,不是很实际。只能对软件作适当优化。
3,网络环境因素。
   -->目前服务器是在江苏扬州电信机房。有可能网通和联通的用户访问会慢一些,我用浙江电信,上海电信,贵州电信试过速度还行。
   -->论坛换机房不是很实际,一是要停网,二是对收录有影响
4,带宽资源。
   -->这台服务器的带宽理论是10M上限,但实际可用估计在6~8M左右,最近下载占用的带宽越来越多,所论坛实际可用带宽减少。
   -->目前的计划是再租一台服务器专门用于下载,这样论坛的可用空间会增大。

网友C:
站长辛苦了!我们这里用的联通的100M光纤,打开网页速度有时候也很慢,这种情况尤其是在白天和晚上更为严重,早晨还是不较快的!

网友D:
会不会是某些下载软件在本站盗链引起网络阻塞,过多的占用了带宽?

网友E:
杨站长辛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某些下载软件在本站盗链引起网络阻塞,过多的占用了带宽?

不排除这种可能

楼主:
谢谢杨站长及各位的回复。下载资料速度没问题。就是在打开网页时会很慢。
希望我们大家为共同创建美好家园而努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杨站长及各位的回复。下载资料速度没问题。就是在打开网页时会很慢。

如果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是谷歌广告拖慢了网页
因为本国ZF对谷歌的限制,导致GG的网站和一些代码打开很慢。
我先去掉首页和主题列表页的GG广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