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西门子PLC

楼主(2011-09-26):
我买了个PLC 进行编程
在PLC和PC的连接中发现 输入信号后 输入端不会亮 但输出会亮;
在PLC和实物连接中 输入和输出都亮了
为什么啊 和PC连接时输入端不会亮

网友A:
清除PLC内存

网友B:
输入亮是输入接通了,输出亮是PLC中有程序,清除PLC内存。

网友C:
将PLC内程序清除

楼主:
可能我没把问题说明白。
你们的意思是 输入端只有连接实物并接通的时候 才会亮吧。
和 电脑连接的时候不会亮的吧

网友D:
没太看明白了,新手也来学习了。

网友E:
输入端只接受外部信号

网友E:
程序对I不能写入,只能使用输入端信号

网友F:
输入输出都亮了 查一下接线是否正常

网友G:
帮初学者尽快入门和迅速提高,有兴趣聊聊?

网友H:
只有正确按硬件说明接入(极性与电压),构成回路了才能使输入指示灯亮。要使输出指示灯亮,只能写入正确的程序后才有可能。
楼主的问题我看了2边,还是没有看明白。输入、输出指示灯亮与PC连接没有更本的关系。
如果输入指示灯亮,有程序而输出指示灯不亮,可能是PLC在STOP位置上,正确应该在RUN位置上,或者供电不正常。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I:
楼主可能是没有进行外部接线,直接用软件强制调试。
这是正常的。楼主在8楼的理解正确。

网友J:
你要多学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