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触屏F940

楼主(2011-09-27):
两台触屏三菱F930、F940工作正常,显需用PC链接触屏。F930用232c串口链接OK,问题来了:同样的PC、串口线就是无法链接F940。

网友A:
反应迟钝,用USB转串口的要强一点!
电脑装的软件多了也会这样!明明触摸屏开始有反应了,电脑上的软件却超时了

网友B:
进入屏的系统里把串口的参数修正。。。。

网友C:
打开电脑超级终端,然后选对端口,进行发送接收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