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7):
各位帮忙看看是什么回事?安装过程中出现这个问题:设置初始化错误:安装程序检测出unInstallshield在使用中,请关闭unInstallshield并重新启动安装程序.错误432.

网友A:
以下方法仅供参考:

有很多朋友在安装SQL Server 2000或者2005都出现这个问题
英文错误提示:Setup has detected that unInstallshied is in use please close unInstallShield and restart setup error:432
解决办法:
删除C:\Windows\下IsUn0804.exe或者IsUninst.exe即可

楼主:
我删除C:\Windows\下IsUn0804.exe.安装到最后一步又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B:
应该是注册表的问提   用优化大师清理下就OK了  我也有个 安装到一半就停止 什么也不显示,用了过后就可以安装了
  • 下载积分:+1(zhangzhitao)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