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端口读写

楼主(2011-09-27):
PLC没写入任何程序时,上位机对XY口可进行读写;
PLC写入程序后,我用上位机对其不能写操作了,上位机一个命令,Y口没反应,但读操作可以的,在上位机上显示端口状态,有知道的么,谢谢

网友A:
程序是否含密码
是否插了储存卡
Dengjiuhe

网友B:
PLC程序执行后Y的状态就是PLC输出状态,上位机即使改写也立即被PLC程序重写了。除非PLC程序中未使用的Y,才能被上位机改写
那这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C:
把PLC开关拨在stop上就可以控制Y了

网友B:
上位机改写PLC中未被程序输出使用的中间继电器,在程序中用此中间继电器同时驱动需输出的Y口,关键是上位机改写的点不能被PLC程序改写。
请问:例如我在PLC程序中用M0输出Y0,那我在上位机上怎么置位复位指令来控制Y0口,谢谢

网友D:
在上位机上,通过监控软件与PLC的M0建立变量连接,
我做到对XY读写了,可置位怎么都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