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级旋转电位器输入PLC信号错乱
lizhihua

楼主(2011-09-27):
求各位大侠帮帮,我们公司有一台数控立车,是电位器信号输入PLC控制电磁阀控制变速像变速,正常的情况是开始输入的第一档位电磁阀是1,2,4灯亮。但是现在因为掉了两条线,我无论怎样接线,它输入PLC的信号都是错误的,还有一开始第一档位它四个中间继电器全部亮,电磁阀就是2,3,4号灯亮,我不接线电磁阀也是2,3,4号灯亮,继电器也是四个亮,
还有现在就是有十五级对,开始第一级位置电磁阀的灯始终是2,3,4灯亮,也就是说不对。 求各位大侠帮帮我。

网友A:
你应该好好看看程序中的逻辑关系,还有就是你的电位器,给plc的输入信号正常吗?你的电位器的输出信号正常吗?逐级排除。
十六级旋转电位器输入PLC信号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