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7):
我在模拟FX2NC软件时候PLSY 没有输出,用PLSR也不行,上面显示为支持指令,好像是什么SI 怎么占用了,请解答我是初学者,学会了我请客呀‘

网友A:
发脉冲,用模拟看结果是看不到的,要实际接台PLC

网友B:
输出点用Y0和Y1试试

网友B:
看看输出的一则是否有com0   com1  com2,com0和Y0是一对输出,com1和Y1是一对,其它Y点无脉冲输出。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把频率降至50hz以下。继电器能听到振动的声音。你试试看。

楼主:
上面显示这样,未支持指令,

楼主:
我是使用模拟软件,没有办法用继电器,Y1/Y0都没有输出,没有PLC ,

楼主:
Y0/Y1,都是显示OFF

网友C:
模拟器不支持的指令

网友D:
有些指令在软件是无法仿真的,兄弟

网友E:
软件模拟不支持脉冲指令,必须用PLC

网友F:
模拟 不能反映出来  这不是你的错

网友G:
如果只是检查有没有脉冲输出,用3楼的方法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H:
模拟是看不出的

网友I:
可以有SET就能看了

网友J:
兄弟啊 莫把仿真软件当PLC使用啊;仿真软件对有些指令是不支持的。

网友K:
即使仿真肯定有不支持指令提示,细心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