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1-09-27):
最近该一台机器,原来是用的三菱触摸屏,是GOT-1000的触摸屏,重新上传程序后显现和PLC无法通信,PLC也是三菱FX2N,有那位大侠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急用呀!谢了。还有就是上传程序后会出现设置页面,然后要怎么退出设置页面呀?谢谢!

网友A:
屏的通信方式设置对吗?

楼主:
没错呀,就是原有的程序,上传后就修改了一下首页,然后就又下载下去,然后就不能通信了。郁闷呀!

网友B:
是不是把传输线碰掉了啊,或者传输设置的参数叫你给改了!还有OS里面的传输参数有没有传送!

网友C:
是不是把传输线碰掉?
迷你机电自动化
http://0594-8885588.com

网友D:
通讯驱动程序丢失,用PC重新安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E:
5楼正解

网友F:
重新设置参数哦

楼主:
谢谢大家了,今天早上去现场打开设备后又正常了
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今天早上去现场打开设备后又正常了
谢了!!
无理由难道有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