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FX2N——2AD

楼主(2011-09-27):
三菱FX2N的2AD模块如何正确调节偏置与增益,我公司的压力传感器相差20公斤,也就是0.2MP、我应该从何着手?求高手,谢谢

网友A:
http://bbs.ymmfa.com/read.php?tid=120645&page=1#1130688
参考此贴

楼主:
上面那个贴我看过,写的不是很详细,我也知道2AD模块上有两个小电位器,一个是调增益的Gain,一个是调偏置的Offset,偏置是调0,增益是调最大值也就是4000,但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法,现在也不敢乱动呀,那位高手能否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A:
说明书上已给方法,根据你传感器的信号规格,用标准电压(10V,5V)或者电流(20ma),或者用4DA的输出代替,送到2AD的输入端,再调整增益和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