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7):
我做个了定时程序,是台达的.。.....高手帮我解释看看,我弄不明白,是不是这个程序PLS后的M120只接通个上升沿周期啊?过了一个周期脉冲之后.是什么状态?是不是回到原来的状态?LD>= K7 和LD>=K29S逻辑条件达到是不是一直保持ON状态

楼主:
怎么没人发言啊?自己顶一顶。高手你可快现身啊。

网友A:
明显的,,肯定只有一个扫描周期得电啊。。

网友B:
M120的确是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过了这个周期M120 OFF, 直到 C1,M607再次接通才有输出

网友C:
自己作程序还不知道由来,怎么搞

网友D:
    楼主的程序,运行或仿真了吗,编程目的是什么。
    程序中用了多个PLS M120,出现了类似于“双线圈输出”的情况,可能达不到预期目的,可以试验认定。
    比如,前一个PLS M120的执行条件接通,M120接通,该执行条件一直接通(假设只有一个执行条件接通);若遇后面的PLS M120的执行条件断开,则再次执行到“执行条件”接通的位置,则可能M120又会接通。
    这点我没有试验,大概意思如此,楼主可看一下有无类似问题。

    见《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谈到过这问题;当然,PLC品牌不一样,可能情况不一样。

网友E:
个人觉得,lz是不是少了一个c计数指令。不然也没必要for k100了。这个没有双线圈问题,后面的是数据指令。只要一个符合条件就输出一个脉冲来停止刚开头的自锁。

楼主:
我这是台达编程软件,台达好象有仿真选项......没有仿真功能。? 是不??????? 我也第一次用,不知道说的对不?

网友F:
直接仿真吧,可以在线仿真,也可离线仿真

网友G:
PLS M120只在前面触点闭合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

楼主:
台达真的可以直接仿真

楼主:
我用台达好象仿真不了啊,哥们真的仿真吗?

网友H:
PLS升沿有效PLF下降沿有效

网友D:
台达对于FOR指令和PLS指令,应当可以仿真,可以先试简单一点的程序。

网友D:
刚刚以楼主的程序为样本,就PLS指令作了一个简单的观察,贴出在另一个论坛;
楼主可以去看看,标题:从PLS指令的一个问题说开去(台达PLC)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2&id=300738&star=#1582790

网友I:
我考虑了一下这个程序,实际上影响该结果的还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些内容:PLC的扫描方式,PLC的双线圈问题。
对于台达PLC而言,每次扫描到PLS指令时,它只判断PLS前面的条件是否有OFF-->ON的过程,有则会将线圈导通一个扫描周期;当然因为双线圈的存在,之后遇到新的线圈触点后它就又判断后一个PLS的条件,有OFF-->ON的过程则继续导通,否则断开。在这种情况下线圈当然无法再保持一个扫描周期了。。(可以理解为,第一个PLS后线圈的结果不会带到下一个PLS中去。)
再回到这段程序,如果没有FOR K100……NEXT的循环,那么在C1=K44的时候,最后边的这个M120是有可能导通的,但因为有了循环程序,在第二次循环时C1=K44的条件仍然满足着,所以没有了OFF-->ON的过程,PLS M120指令执行后M120就被断开,最终跳出循环程序的结果就是M120无法被导通。那么在C1等于其他值的时候,M120也只是在执行第一次循环时能够被导通一下,再扫描到下一个PLS M120的时候就会立即被断开,最终的结果也是M120无法被导通。
----------------------
而对于三菱的PLC,它不仅看PLS前面的条件是否有OFF-->ON的过程,还要看上一行程序中线圈触点的条件是否为ON,可以理解为上一个PLS的结果会带到下一个PLS上来。所以连续的几个PLS条件都满足的话,它只有第一个PLS指令会将线圈导通。而如果这几个连续的PLS中间有一个条件是OFF的,那么该指令执行后会将线圈的状态刷新为OFF,在之后紧接着的一个PLS指令后又能导通一个线圈。。。如此循环。
所以如果这段程序是用于三菱的PLC,那么结果就会变成这样:
1.无视循环程序的存在,循环程序不会影响到最终M120的结果;
2.如果C1=K7、M607为ON,则第一个PLS是能够将M120导通的,直到第二个PLS指令执行后将M120断开;
3.在C1=K7、M607为ON时,即使将C1=...的条件去掉,强行置位其他各PLS指令的导通条件,其他的PLS指令也不能导通M120;
4.如果C1=K44、M660为ON,其他的PLS指令的条件都不能满足,则执行完C1=K44这行的PLS指令后M120会被导通;即使有FOR……NEXT的循环程序,在最后一个循环执行完C1=K44这行的PLS指令后,M120也是导通的,一直维持到本次扫描到END指令。
  • 下载积分:+5(qlin) 优秀文章

网友J:
    PLS  意思:上升沿检测命令,它只检测一个上升沿的瞬间,而且只是一个扫描周期,而且如果
               吧ld m120 的指令写在PLS m120 之前的话,哪怕pls m120 满足条件,上面的那个
               ld m120 也不会执行的。所以只能写在pls m120 之下。

网友K:
    他是不受扫描周期影响的,是通过中断方式工作的,所以只在等于7是通一下

网友D:
        特将15楼提到的“简单观察”摘来贴出,可作为16楼的一个解释。

        1)在楼主程序(附图1、略)的基础上,可补充C1的计数程序、再加上对M120的观察来进行试验,增加部分的程序见附图2。PLC为台达ES2,编程软件WPLSoft。

        运行程序,强制M607接通,通断X0使C1计数到K7时,Y0、Y1均未接通;至K23、K27、K29、K44时,Y0、Y1亦未接通。
       从试验可看出,在FOR指令的循环体之外,M120是没有接通过的;那么,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循环体内的情况。

        2)在PLS指令之后,插入OUT M200、SET M300等进行观察,变动部分见附图3。

        运行程序,强制M607接通,通断X0使C1计数到K7时,M200显示断开、M300接通,但M301、M302均未接通(当然M201、M202也未接通)。
        M300的接通,说明M120曾接通过;但执行到下一条PLS M120指令时,由于其执行条件是断开的,故又使M120复位——这类同于《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所介绍的现象。

        3)可以来看一个更简单的示例,参见附图4。

        运行程序,接通X0一次,C10、D0的值各增加1,而M201、M301不接通;这与上面的结论是一致的,即:由于两次编程了PLS M120,M120未能接通一个扫描周期,而只是接通到下一个PLS M12指令为止。
        因此,通过观察可知,台达ES2与三菱FX2N的PLS指令,情况有所不同;进一步试验可知,台达ES2多处编程的、同一软元件的PLS指令,能够单独输出,只与各自的执行条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