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6056iv白屏.谢谢回答

楼主(2011-09-27):
威纶MT6056iv开机白屏,刚开始一刹那隐隐约约能看见开机画面,慢慢就白屏了.但是我把它放一边一段时间不通电,大约十多天吧,开机能看见画面,能点击,有响应.有时多点一下又白屏了,就有点像死机一样,是啷个的吔?谢谢

网友A:
这种屏容易死机,很郁闷的

网友B:
低质低价的现身说法者。能用个一年半载就不错了。

网友C:
哦,白屏倒是没见到过。这几个月倒坏过好几次,都是黑屏幕, 原有的程序也调不出来

楼主:
我这个白屏也能读出程序,如果掉电大约半个月又能正常显示和使用,但是只能坚持几分钟又白屏了.

网友D:
也许是屏坏了,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A:
质量不好呀

网友E:
可能是屏有问题,上电一段时间里面的电子原件就发热,发热后就白屏,送去维修吧

网友F:
威伦的厂子都快倒了,还用威伦的,哎

网友G:
下载积分:-5(zyfzxh) 註冊都好多年了,還發這 ..

网友H(2012-01-11):
白屏的现象我遇到过几次,但都被我自己解决了,我的屏是因为进水了高压线接口被腐蚀接触不好导致的,把高压线拿下清理高压线金手指和对应的插孔或许可以解决。如果不行就送厂家维修了。

网友I:
多半有质量问题!!!

网友J:
这个是液晶显示屏坏了吧,触摸屏是好的,我单位也有过这样的,更换里面的液晶显示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