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助伺服电机用手推会一抖一抖的,电机又没坏

楼主(2011-09-28):
求助伺服电机用手推会一抖一抖的,电机又没坏

网友A:
电机坏了

网友B:
将电机的负载全部去掉,用手转动电机的轴如果转得不顺畅电机是有问题的。

网友C:
可以确定,你的电机所连接的机构肯定有实时的再给电机一定的拉力或是推力,在这种情况下,电机使能后,虽然PLC没有发脉冲,如果用手推的话,电机会抖,解决的办法就是给电机加个减速头,

网友D:
这个是正常的事,当你的增益调得太大的话,把增益或者惯量比调小就可以解决

QQ:84818626

网友E:
转子是带磁性的。

网友D:
永磁同步电机当然是带磁性的,不然如何做同步?

QQ:84818626

网友F:
我认为你推电机时,并未给电机发命令,而电机自己又要自动回复找原点,所以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在抖动!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

网友G:
同意7楼的,有可能是伺服自己在校正位置,在伺服正常停止时只要你用力推丝杆电机会正反转的,也就是感觉抖动

网友H:
把伺服驱动器和伺服马达断开连接试下

网友I:
是没发脉冲推抖,还是断电推抖?

网友J:
加大比例增益参数。

网友K:
马达坏了

网友L:
本人同意8的说法。。。。。本人也有一问题松下的伺服运行一会儿后报通信故障?当电机停用十来天后又重试后恢复正赏常但没找到问题所在。本人在想是不是电机用长了电机磁化后堵力大发热所至。。。各位高手帮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M:
同意4楼观点

网友N:
修改增益参数应该能解决

网友O:
没断电的话应该是马达磁力不够或锁电机轴的励磁电流小锁不住

网友P:
私服驱动器和电机组成是闭环,你收推位置发生变换,私服驱动器就会驱使电机保持到原点,这样的话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你的手破坏了原本的力矩平衡,当然会出现

网友Q:
楼主是不是电机连接了驱动器在没有同通电的情况下推的,如果是这样是正常的,没有通电下用手转伺服电机,电机会发出电会流到驱动器,驱动器的输出保护电路吸收了电流,所以感觉有点阻力,电机转动的角度不同发出的电流不同,阻力也不同。因此用手转的时候有点一抖一抖的,拔掉电机线就平稳了。
學無止境

网友R:
同意楼上的

网友S:
这个是正常的事,
1) 机械问题 - 如果机械没问题, 为何要用手推?
2) 断电后, 伺服电机是带磁性的, 伺服肯定短路 UVW 以让电机停止。所以若没拔除 UVW , 用手推肯定会一抖一抖的

网友T:
就是增益的问题 好好调下 问题不大
信捷代理

网友U:
没负载 空转 JOG下是什么情况呢?有带刹车吗(刹车线是否有接)PLC发送的脉冲频率是否能够达到(如台达PLCEH系列有些脉冲口只支持10k的频率 如果你所设定的频率超过这个 就会像抖动一样的?还有就是增益了 设置成自动调整看看 或者有软件监控看看

网友U:
仔细一看 LZ说的是用手推0.0 这个真没试过

网友V:
应该是很正常的事啊!使能信号有了以后就会有这种现象,可以参数来调整。
绿色的微笑

网友W:
调什么参数啊!楼主说的是断电情况下,用手推!!!我所用过的伺服,台达的就有这种状况,电机是永磁的,手推旋转过程中,电机本身会产生反方向的动能,所以会产生有阻力的感觉。三相轮流,就会有一抖一抖的情况。

网友X(2011-11-01):
电机坏了
。 你们????
本性。

在东莞市

网友Y:
伺服刚性调下。。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Z:
断电后, 伺服电机是带磁性的, 手动推应该有阻力,如果有断相的话,再用手推得话就有可能一抖一抖的

网友AA:
到底是怎么样?
昆仑通态厂家,负责深圳地区

网友AB:
同意28楼的说法

网友AC:
是伺服器坏了,不信你就看吧